怎样利用数据大小来决定输出顺序

楼主(2015-04-21):
我想在触摸屏上设置三个数,分别指定为D1.D2,D3,分别对应Y1,Y2,Y3输出,如果我将D3设为1,则Y3先输出,也就是说数据最小的先动作,最大的最后动作,可任意设置变更,请问怎么编程?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有点不完整,没有说先动作的Y后要什么条件再进行下一个Y的动作,所以没有办法给你编程序了。

思路就是在每次循环时让D1,D2,D3(可以继续扩展)减一,直到有一个为0时相对应的未动作,并跳转不执行减一操作,当执行完毕后,再进行减一操作等待下一位0时再动作相应位,依次类推。其中还要建一个计数器,当计数值达到要求(本题为3)时停止输出。

网友B:
楼上的这个思路很新

不是比较谁大

而是循环减法,谁先减0谁肯定最小了。

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这个思路很新不是比较谁大而是循环减法,谁先减0谁...

 我碰到这种问题一般都想8路怎么办,如果用比较谁大的话程序会比较长,所以也是灵感突发想到这么一种方法。感谢楼上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