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调速参数备份的时候为什么会报错误数?

楼主(2015-04-21):
西门子6RA70的直流调速,昨天在备份的时候发现备份进度条里面显示有四个错误,备份完了之后显示4 reject,有两台没有报错其他六台都报错了,为什么有错误?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备份时,将驱动的波特率设小一点看看什么情况,以前备过6RA24的,波特率大了就是备不了。

楼主(2015-05-27):
对: qhfsb 备份时,将驱动的波特率设小一点看看什么情况,以前备过6... 内容的回

波特率设小了连接不上.......

网友B:
可以看看更深层次的信息,查一下是哪个参数被拒绝了,一般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