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数控断电后位置丢失

楼主(2015-04-21):
华中数控 HNC-22MD,断电后再启动位置丢失,电池额定为3V,测量为2.7V,是不是电池电量低?

网友A:
这个电池如果是绝对值编码器的,应该换电池了,发那科的电池电压低会报警的

网友B:
不是,那与系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C:
这个电池可能是驱动器电池,或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