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700IE编程求助

楼主(2015-04-21):
各位大侠好,小弟有个小项目现在遇到难题了,请大侠支招,非常感谢 !!

项目硬件配置是S7-200 + Smart 700IE,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PLC+触摸屏控制一个容器的加热、保温、冷却、加料(暂停,暂停时操作人员干预生产,完成后确认,程序继续运行)、排水等功能

2、甲方有几百个型号,最复杂的型号有65步,每步有40种动作选择

3、项目的最终目的是:操作人员在触摸屏上选择相应的型号,系统自动运行

4、现在的难点是如何做这个配方。

甲方的需求是:工艺工程师根据工艺流程,针对每一种工艺进行编程,生成配方,操作人员根据订单选择相应的工艺型号,自动开始生产。

我现在的构思是:

1、每个动作选择建立一个子程序,共40个子程序

2、在配方中设置70个元素,每个元素有40种选择

3、程序设置70步,每一步完成,程序调用下一步

这样做应该也可以完成,但是程序会非常的庞大,非常的啰嗦,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项目想想就头大,几百个型号,每个型号最多可能有60步,每一步有40种选择。我举个最简单的工艺流程:

1、排水1分钟

2、开进水阀

3、液位到达上限位后,暂停,操作工加料

4、开电机

5、加料完成后开始升温,全速升温至70度

6、70度保温10分钟

7、0.5℃/分钟的速度加热

8、加热到80度

9、保温10分钟

10、1℃/分钟的速度加热

11、加热至90度

12、保温10分钟

13、2℃/分钟的速度加热

14、加热至98℃

15、保温30分钟

16、降温

17、降温至常温

18、停电机

19、30分钟后排水

20、液位至下限位,单周期完成

网友A:
我建议每个型号是一个子程序,然后将一些可以合并的工艺流程合并成子程序(模块),这样在每一个型号中就可以进行模块华编程了。不过的确要求有些高。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把具体的要求和流程发到我的邮箱13780971256@139.com,我试一下。

网友:
好的,晚上我整理一下具体思路,到时候发给你。每个型号做一个子程序不太好,因为将来甲方会有新型号的,不可能每次增加新型号我就跑过去更新一下程序,最好是把每个功能做成子程序,通过触摸屏的配方来建新型号,然后选择每一步的动作。

网友B(2018-06-22):
回复,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