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风机启动跳闸

楼主(2015-04-21):
单位有一个台风机30kw,调试启动时,观察软起起动电流达到120A,箱变200A空开跳闸,我们把箱变线路换到315A的空开上,这次启动时,控制柜里面150A的空开跳闸并且打火。紧急求助,这是什么情况导致的?是我柜子里面空开有问题,还是软启动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A:
将电机接线端子的短接线断开,拆除电机电缆,测量各相绕组对机壳,以及各相绕组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0.5M欧(用500V摇表)。如果无问题,可能是绕组匝间短路。可将电机接为Y性用10KVA以上的调压器,从0V逐渐升压,测量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或异常。

当然,电机之外,电路有可能缺相,需对各接触器和接线端子进行检查。

网友B:
软启设置的是斜坡还是时间?看看是否设置问题。

网友C:
够楼主忙活一阵子了。

网友A:
30KW用软启动?用软启动这个电路怎么装的?基本问题,查去吧!

网友D:
短路的可能性很大,建议检查线路。

网友E:
很久没上来,给楼主顶一个先!

网友F(2016-09-29):
最好装个三相电流表电机启动时就可以看到ABC三相的电流值分别是多少了

网友G(2016-11-19):
30KW用什么软启?直接启动电流最大不过200A。我们工厂160KW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