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X软件编程

楼主(2015-04-21):
怎么调整梯形图行间距? 怎么设置注释能在梯形图中显示出来?  下面截图中外面那个小图标代表什么意思?

  新手求指导,谢谢!

网友A:
间距你可以讲光标(在三菱软件的编辑区是一个蓝色的方框)

放在合适的位置,点击右键,选择插入行

如果要显示注释,直接在菜单中找,有选择项,显示注释,显示注解等等。

上图A,是一个常开触点,谁的常开触点呢?X0输入继电器的常开触点。

网友B:
你去三菱官网上好好找找学习视频,或者找软件帮助,很简单的,我当时就这么干的。这是他们的官网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training/traning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