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存盘数据问题

楼主(2015-04-21):
昆仑通态的存盘数据是存在什么位置的,如果一直不删除会太多而影响运行吗?

网友A:
会影响运行速度的,而且屏内的空间存满了,会提示错误。

网友B:
屏上自动会预留部分空间,存满后按照先进先出原则覆盖;调历史数据查看时,屏中数据越多相对查看会越慢。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C:
触摸屏上的话如上两位所言,电脑的话你自行在系统参数里设定,确实会越来越大,最好果断时间手工备份后清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