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通信口设置

楼主(2015-04-21):
如题,永宏PLC通信口设置,我新建一个项目后,设置部分是灰色的?如何处理呢?难道非要有实物联机后才可以设置吗?如下图:

网友A:
永宏这块不熟悉,路过顶一个

楼下继续支持关注。

网友B:
对!要连接PLC才能设置。

网友C:
是的,必须要联机才能设置通讯参数!

网友(2015-07-03):
这个我比较搜习我看看

网友D(2015-09-29):
必须联机才可以对通讯口进行设置,4针圆口是Port0,其他口根据地址设置定。

网友E:
这个联机后应该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F(2015-12-27):
必须联机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