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wincc中动态向导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04-21):
求助各位大神,在用wincc时刚开始时动态向导可以正常应用,可今天再试的时候出问题了,显示如下图片的问题,求解决办法。您的一句话就能使我少走好多弯路,谢谢!!!(前几天出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找了半天解决办法也能不行,最后不得不重装了,可是太麻烦了)

楼主:
图片是这样的,求助!!!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杀毒软件或其他清理软件删除了注册表里的相关信息导致动态向导不能用。

目前情况只能重装wincc。

建议安装有wincc软件的电脑不要轻易用杀毒软件去清理系统。

很多杀毒软件或是清理软件会将wincc部分功能查杀或是禁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杀毒软件或其他清理软件删除了注册表里的相关信...

嗯嗯    非常感谢   看来只能重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