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置位复位哪个优先?

楼主(2015-04-21):
刚学三菱plc,请问当置位复位条件都满足时哪个优先?优先级是怎么看的?

网友:
因PLC是采用循环扫描的工作机制(即1个扫描周期是从最上(前)的指令开始逐渐往下(后)的一个运算过程,直到程序结束。这样周而复始。),因此如你所述当两个条件同时满足(即置位复位的条件都满足)时,后者优先!

楼主:
对: 因PLC是采用循环扫描的工作机制(即1个扫描周期是从最上(前)的指令开始逐渐往下(后)的一个运算过程,直到程序结束。这样周而复始。),因此如你所述当两个条件同时满足(即置位复位的条件都满足)时,后者优先!     内容的回复:

明白了,非常感谢你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