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5-04-22):
我用步科触摸屏ET070和台达PLC用485通讯怎么链接,和触摸屏怎么设置

网友A:
   屏与 PLC 直接用通讯线不就可以了吗? 一般屏都带有通讯协议的吧?

网友B:
有对应的端口连接起来就行了吧。

我是菜鸟,谢谢。

网友C:
去认真看看触摸屏的手册

都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