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软件问题

楼主(2015-04-22):
S7-200软件英文版怎么转成中文的。

网友A:
菜单--tools--options(最后一个)--general(左边方框里)--language(右边方框)选chinese--ok--确定--是。
然后重新打开看看是不是变成中文的

网友B:
打开编程软件,找到Tools

设置完毕,关闭软件再重新打开就变成中文了。

网友C:
狼兄的回复堪称一绝。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