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 700屏下载过程中断电后无法下载

楼主(2015-04-22):
    如题,昨天一个朋友打电话求助,大概意思就是在下载过程中突然断电了,再次启动后进入不了transfer画面 ,下载不了程序,用过的朋友帮着看看,在此谢过。

网友A:
可以使用RS232/PPI电缆对触摸屏进行OS更新,如果OS更新完还是白屏的话,可能你的触摸屏损坏了,只能返厂维修了,维修有两个途径:
1。返西门子维修,周期稍长,价格可能是总价的2/3
2。也可以找外面的维修公司维修,维修后质保时间短,维修质量有待检验。

网友B:
直接用海泰克的软件刷新OS系统,就是海泰克的触摸屏了!

让西门子见鬼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海泰克的软件刷新OS系统,就是海泰克的触摸屏了!...

这个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