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自由口RTU编程通讯意外中断后,如何恢复?

楼主(2015-04-22):
通讯中断后,XMT为红色,只有把CPU重新运行才能恢复,如何能让PLC在一定时间内自动尝试恢复通讯?

网友A:
RTU初始化完成后,接下来只是简单的一问一答通讯,没有所谓的如TCP的通讯建立何来的通讯中断?

楼主:
正常通讯是可以的。现场存在一种情况,通讯电缆被中断后,CPU就无法通讯了。然而如果通讯线接好,CPU依然无法通讯。必须将PLC重新运行才行。能不能接好通讯线,PLC直接恢复通讯??而不要手动去把PLC重启。

网友B:
程序问题,否则不可能通讯中断;可以设置通讯超时检测,超时后自动进行下一条指令。例如可检测sm86.2

网友B:
xmt红色是编程问题,可能发送与接收数据冲突,

网友C(2018-08-31):
XMT为红色,这个是属于编程时候指令使用不正确引起的,注意指令后面跟着的参数是否有可能出现错误的情况,比如通信口号只有01,,以及第一个地址码,不能超过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