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OR循环请教

楼主(2015-04-22):
程序运行后E加一指令无限增加,为什么不受循环指令的限制。循环结束后里面不是应该停止么?

楼主:
我好像明白了!FOR 循环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完毕的!m1000在每个循环都会接通!这样每个扫描周期都会循环三次!换成m1002ok!请问是不是这样?

网友A:
我认为是因为for没有条件造成的,这样就一直循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因为for没有条件造成的,这样就一直循环啊。

 一样的!只能执行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FOR 指令前好像不能带条件

网友B:
西门子S7200 的FOR指令如果这样编程每个扫描周期都会循环设定的次数,你在FOR前面加个条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