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炉干扰机床运行咋办

楼主(2015-04-22):
最近公司的机加车间老反映在早上和下午有时候机床会失控产生废品,打标机与电脑通讯不上,晚上又好了

然后昨天检查电能负荷表发现旁边的锻造车间的中频感应加热炉启动的时候会产生这种现象

如图,左边是机加车间,右边是锻造车间,中间是两个车间的变压器,目前只知道锻造车间的中频接地接在厂房钢构上,机加车间是打得单独接地。

这个是不是谐波干扰,应该怎么消除

网友A:
检查下,看看接地处理好没有 ?

网友B:
中频炉运行时干扰了一次电源,用示波器检测电源电压是否谐波大,串电抗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C:
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尚不足以确定造成故障的原因。车间外面两个变压器看起来差不多容量。这两个变压器的的类型是什么类型?干什么用的?

我设想几个用途。第一有载调压变压器,这种变压器对电压稳定有好处,单对电磁干扰效果不好。

第二是隔离变压器,这种变压器对电压波动没有稳定作用,但对电磁干扰对电源侧的影响消除效果好。从图片来看,你们似乎用的是有载调压变压器。因为一般工厂的隔离变压器都是干式变压器,而你们似乎是箱式变压器。

网友C:
那么你们出现的问题是不是电磁干扰呢?

我认为,主要还不是!

首先电磁干扰是通过空间耦合(线路没有直接关系,而通过电磁场引起的干扰),你的故障更类似母线电压闪变(突然降低或升高,时间很短)引起。

中频炉启动时电压突然降低,由于两个变压器的进线应该在同一母线上(虽然有开关隔离),机加工车间的电压突然变化。

想要理清电路,测量是否有上述过程,观察测量现象和设备故障可能的关系!

网友C:
此外还要进行调查:以前是否有这个故障(从图片看是老车间),车间负载是否发生过变化。机加工车间是否有过故障维修?尤其是控制电源方面。控制电源和动力线有隔离变压器吗?是否旁路了具有隔离作用、稳压作用、滤波电路的控制电源?

总之,出现你的问题,还是有很多思路的,一一理清之后才能采取方法修复。没有广泛思路,一条路走不同,就陷入猜测之中,而不能进行相应的工作,是维修工作大忌。凡事必有原因,不确定只是少数。

网友B:
如果是电磁干扰可以买材料屏蔽,查资料与厂家联系,

网友D:
单独深接地,屏蔽也一定要做好.

网友E:
应该是电磁干扰,联系厂家采购防磁干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