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系统如何能安装运行 SETP5 软件?

楼主(2015-04-22):
  新买的 工业使用的 HP 650G1 的带有串口的笔记本,自带的系统 是 WIN7 32 位的 家庭版系统,不想更换,且硬盘也保护,也不方便搞成 专业版本的,现在想安装  SIMENS 的一些老软件 ,如 SETP5 ,还有PROTOOL ,COM 这些软件能安装有 WIN7 32 位的家庭系统中吗 ?

  后来安装  XP MODE 软件,进入 XP 虚拟机安装 S5 软件 ,可是打开后窗口跳出一会还是自动关闭了呀,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可以在虚拟机里面装,看看系统要求。

网友B:
WIN7 家庭版系统是不能安装XP MODE 。

只有专业版和旗舰版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7 家庭版系统是不能安装XP MODE 。只有专...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 家庭版系统是不能安装XP MODE 。只有专...

   那个是小问题,现在已做 旗舰版的 WIN7 32 系统 ,也安装好 XP MODE ,也安装好 STEP5 软件 ,可是程序却无法运行,且 9针串口无法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 家庭版系统是不能安装XP MODE 。只有专...   那个是小问题,现在已做 旗舰版的 WIN7 32 系统 ,也安装好 XP MODE ,也安装好 STEP5 软件 ,可是程序却无法运行,且 9针串口无法连接

S5软件最好是用PG系列编程器的。通讯设定要在project下找到所打开项目的符号表和路径。不然好像无法在线。

楼主:
    通讯设定要在project下找到所打开项目的符号表和路径  是在哪设置 ?

    我现在 在 WIN7 32 位中安装 S5 软件正常,但是起动时候 报警 ONLINE 文件出错,不知是什么情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