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无法识别通讯模块MVI56-MCM

楼主(2015-04-22):
在PLC1756中无法识别通讯模块MVI56-MCM,模块直接显示?,向各位求助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感谢大家!求助!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通讯方式,是 232  485  422那个   上面有跳线,要设置对,然后你用它在主站 还是从站 都有区别的。这有个文章 你看看  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wenku.baidu.comli<x>nk?url=LPm7_xCe5c1RABDh7iJ5I369FQOp7MVfZQHS5OHo7FROE0rLgc9hSqKsmav8Seailogp1anUvDP6K9Dm396rUHrUu87SHBTqGjNvTWSNybC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MVI56-MCM模块的EDS文件不全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