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压力仪表传感器

楼主(2015-04-22):
液压设备旁边两个显示仪表,型号 SMC

这个内部是不是压力传感器?

带数字显示,实时显示压力,和温度数字。

另外还有设定的按键。

具体如何使用的,参数设置具体传到哪儿去了

以前总听人说是工厂做仪表工,应该就是维护这类仪表的工种吧?

网友A:
两根线是供电和输出触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根线是供电和输出触点吗

——————————————

设备在运行,不知道里面几根线,估计不止2根。

网友B(2015-05-28):
SMC是日本著名的气动品牌

网友C(2015-06-28):
压力开关,可以设定所测压力低报与高报值,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