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接头的信号灯不亮

楼主(2015-04-22):
情况是这样的,PLC通过profibus通讯到一个网关,网关地址和PLC里设置的一致,但是profibus接头的信号灯不亮,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求大神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硬件都一查过,没有问题。

网友A:
能搜索到网关的地址吗?

楼主:
不能,事实证明是DP口坏了

引用 网友A:
能搜索到网关的地址吗?

网友B:
DP接头坏的可能大

楼主:
对的,因为之前没有其他PLC了,所以没办法排除,接线的都查了一遍。。。坑爹啊!还以为是网关不对,弄了一周了。。。

引用 网友B:
DP接头坏的可能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P接头坏的可能大

网友D:
   RPORIBUS 与 网关通讯,在 S7 软件中不是也可诊断到 节点地址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