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5-04-22):
我现在使用的是q系列的plc,用qx42-s1接入一个12位绝对式编码器的信号,我现在连好了,想调试一下,我在调试时,转动编码器时,我看到输入模块上的红色指示灯已经闪烁了,但是我的输入存储器中的信号一直都是0,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输入模块就是挨着cpu放置的,我现在监视x0,x1....,这些位怎么都是0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都沉底了

网友A:
您好!

帮你顶一下,看看有谁能有回答。

网友B:
编码器是A、B相吗?12位绝对式编码器,应该是4096p/r;经过高速计数器的倍频设置,相当于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

网友C:
有一个特殊继电器,要置ON,或者你看看手册有一个输入通道要接通,这个我原来也碰到过

网友D:
你的问题我这边可以帮你解决,你要提供一下QQ咱们私聊,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