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交流,这个程序能正确运行吗!?

楼主(2015-04-22):
这个程序能正确运行吗!??

网友A:
请问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这个是什么,我不会PLC 呀 !就看看

网友C:
bu hui ,Y10和Y0不会被DDRVI指令驱动的

网友D:
应该不会被执行。Y10 Y11不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要实现什么功能?

按X0,能同时启动两台步进马达!

网友E:
楼主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没看明白???

一:接线

两个马达及马达控制器(1个马达用以缠绕,1个马达带动丝杆使缠绕头位移);

2个复位开关(X0接“启动”按钮,X2接“复位”按钮),1个急停开关(X1接“急停”开关);

2个用以复位的接近开关(1个在缠绕马达下方接X10,1个在位移丝杆上接X11);

PLC信号输出端公共端接GND;

Y0接缠绕马达Dir-,Y10接缠绕马达Psl-;Y1接位移马达Dir-,Y11接位移马达Pul-;

马达控制器Dir+,Psl+和Pul+接+5V.

二:要求:

按“启动”按钮,缠绕马达和位移马达同时转动,当缠绕马达转动到所需圈数时,两个马达都停止工作;

按“复位”按钮,两个马达均会以接近开关做原点复位;

任何时候按下“急停”按钮,机器停止工作

网友F:
好像不行,指令说明里面最后一个脉冲方向输出装置只能是Y1.Y3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不行,指令说明里面最后一个脉冲方向输出装置只能是Y...

如果将方向输出改为Y1、Y3可以了吗!?

网友G:
你要搞清楚plc的脉冲输出装置是哪几个?y10,y11应该不能座位脉冲输出装置。只要把y10y11改为y1 y3

就可以了。

你可以把所有条件去掉,直接接通。看电机能否运转。

网友G:
方向信号不要和脉冲信号一样就好了

网友H:
机器的正常运转,还须要考虑很多条件和因素在里面!此外,脉冲频率和脉冲个数都是通过“公式”计算出来的。

网友I:
看这程序像是台达PLC的编程软件

错了错了,相对定位指令DDRVI发脉冲的Y0是不能自锁的

另外:不清楚你是台达哪个系列哪个型号,Y10 Y11是不能发脉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这程序像是台达PLC的编程软件错了错了,相对定位指令...

型号是DVP12SC11T,很老款的!这款只能是Y0.Y1能发高速脉冲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看这程序像是台达PLC的编程软件错了错了,相对定位指令... 内容的回复!型号是DVP12SC11T,很老款的!这款只能是Y0.Y1能发高速脉冲的!

首先应保证接线正确 弄清那点可作脉冲输出 通过可编程控制器说明书和编程手册很容易查到这种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

有说PLC不支持两路脉冲同时输出的!这个程序按理论能否正常运行!??

网友K:
方向有输出可以闭合电路,脉冲输出完后结束

网友L:
这个要有直线插补动作的。。主轴绕一周 排线走一个线径的距离  还有就是以我的了解三菱带直线插补要么Q系列 要么要用FX2N-20gm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楼主  没看明白??? ...

网友M:
不行,相对脉冲的格式是 脉冲数目,脉冲频率,脉冲装置(一般是Y0,Y1,Y2;就是高速接口),脉冲方向(有些PLC有固定的接口,就是固定的Y0对应方向Y3,Y1对应Y4;有些没有可以随便定义),还有有些PLC的Y0只能用一次指令,就是你用了PLSY Y0一次 ,下次就不能用PLSY Y0了,但可以用DDRVI Y0,一样的用了DDRVI一次下次也不能用(是有些可以用,有些不能用)具体能不能你看说明书

网友M:
还有Y0 你的Y0不能用来作并连 你的Y0是脉冲输出,不是常闭的信号

网友N:
不行,相对脉冲的格式是 脉冲数目,脉冲频率,脉冲装置(一般是Y0,Y1,Y2;就是高速接口),脉冲方向(有些PLC有固定的接口,就是固定的Y0对应方向Y3,Y1对应Y4;有些没有可以随便定义)

网友O:
10年使用过该plc,回家要查查。

网友P:
SC主机的话,只能用Y10,Y11,发高速脉冲。这一条你没写错。前面Y0并联没看懂啥意思。DDRVI指令要条件一直闭合才会完整发完脉冲。如果没有发完条件就断开了,PLC会停止发脉冲。

网友Q:
简单的指令  需要复杂的思维 支持

网友A:
位置 速度  脉冲  方向  DRVI 指令是这样子的

网友R:
看评论比和楼主例题对我新人来说就需要这样的提问和解答

网友R:
还有我看楼主这样的能不能回原点啊,好像脉种数不对啊,出去回来的

网友S(2015-06-08):
我曾经做过一个程序,其所需功能和你的非常相似。但我使用了DXXXX,不同的PLC,这个D寄存器是不一样的,这样你就可以计算出电机的具体位置。而且,根本不需要两个接近开关。除非你需要经常改变复位开关的位置而又不想改程序。

网友T(2015-07-20):
不能,不能同时输出把,要换一个网路

网友S:
看了你的功能需求,我建议你在缠绕时用相对指令或者绝对指令都可以。在复位时采用复位指令DZRN。而复位指令要求必须用外部开关,这样你的复位键就可以用上了。

定位指令的输出Y是不能够随意选择的,必须按照要求做。

原因是:

  1. 一般的输出只有在程序执行到END时才去更新,这样在程序比较大时输出的更新一定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而指定的输出Y是独立于程序单独执行的,这样就没有了误差。

  2. 每个指定的输出都对应了一个指定的位置寄存器,这个寄存器对我们知道电机当前的位置非常有用。

  3. 每个指定的输出都有一个指定的标示位,这个标示位对编程也是非常有用的。

总之,在使用定位指令时,输出是不能随便选择的。

网友U(2017-06-22):
积分不够用,特地前来取分,算你走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