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80之间交流单相电压如何获得?

楼主(2015-04-22):
请教各位前辈,如何获得0-80V之间交流单相电压,通过改变电压大小用来控制单相电炉丝加热?电炉功率2KW左右。

网友A:
为何这样做?电炉2个千瓦。如果需要一半功率,一个二极管就行了。如果连续调节,一个双向可控硅的调功电路就行。0到80V交流电压,直接搞个5kva的单相调压器就行。如果控制过程温度,用温控器和固态继电器就行。但不明白你要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何这样做?电炉2个千瓦。如果需要一半功率,一个二极管...

楼主:
电炉是单相钼丝炉,钼丝的电阻率随温度改变而变化。根据欧姆定律原理所以需要很宽的电压调节范围控制电炉丝的功率,间接的通过功率大小推定温度的变化。因为这样的设备太多有几百台,所以想找个经济适用的办法解决稳定控制功率大小问题。

网友C:
以前在玻璃厂遇到过类似问题   因为对温度控制要求较高  个个用温控表和可控硅来控制

你这个加热器我有个建议    三台串起来用一个控制器    这样最大电压值不超过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