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与基恩士扫描枪通讯

楼主(2015-04-22):
CP1L与基恩士扫码枪走RS232通讯,在PLC设置里选无协议通讯,在结束码中选CR,LF和接受字节有什么区别。

还有当我只给扫码器启动信号后没有马上读取条码,请教下扫码器扫描的条码会保存在缓存中还是没有保存,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本人也有一个相似的问题,有一个涂胶的机器人绕着一个灯涂胶,想在不同的点给我PLC信号,从而让我的PLC控制比例阀的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