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交换机,PLC通讯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04-22):
 一个自动化流水线系统,有15台触摸屏,1个交换机,一套PLC(西门子300系列),由产线上的触摸屏控制操作台的动作。

 想问下,触摸屏是怎么通过交换机去读取/写PLC软元件的状态的??系统的硬件连接是这样的:西门子CPU314的以太网口连接一根网线到24口的交换机(MOXA),每个触摸屏的以太网口连接一根网线到交换机。

  求大神解答,通俗易懂点。不胜感激

网友A:
首先我们先要知道触摸屏和PLC的通讯原理。首先两种应有某种通讯线路,本例PLC采用以太网卡通讯(支持其协议),其次触目屏上的按钮和信息与plc的内存单元一一对应。

15个触摸屏相电脑一样组成以太网,PLC类似服务器,当然就可以通讯了(交换处理信息了)

网友B:
15台触摸屏和PLC分别设置好各自的IP

网友C:
每个触摸屏设置一个IP地址192.168.100.1。。。。。。共15个固定地址,交换机设置为192.168.100.100,电脑的上位机要把15个屏上的地址都对应起来,上位机在做出画面对应就好了

网友D:
交换机说白了就是个转接桥,你单触摸屏该怎么控制单PLC就怎么控制。具体设置地址如楼上说的那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触摸屏设置一个IP地址192.168.10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换机说白了就是个转接桥,你单触摸屏该怎么控制单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台触摸屏和PLC分别设置好各自的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们先要知道触摸屏和PLC的通讯原理。首先两种应有...

网友E:
一个触摸屏怎么和PLC通讯,15个触摸屏就怎么和PLC通讯。设置好IP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