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与做得!

楼主(2015-04-23):
搞电气自动化,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但从何做起,对于初入行的很困惑?

如我该如何学习PLC,我该如何学习变频器。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应该问,说实在话,没有人可以告诉你。

如同你要去北京,别人当然有很多意见可以给你。但没用,你到北京干什么?你的经济如何?旅行还是长期待,这些问题只有你自己能回答。学习自动化也一样,要有一个着眼点。除此以外,自动化作为应用技术,即需要懂得又需要做得!

交流电机为什么能够旋转?如何反向?如何启动?调速有那些方法?

将其写下来、说出来、用图纸表达出来,都能做到即可说“懂得”。

安装过、解决过这些问题,即为“做得”。

凡是都要求实证,并用已知理论(不强调创新)完完全全解释自己做的每一个动作,为何能解决问题,自己想清楚并做笔记是一个好的习惯。

工作的方法比知识更重要。

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和一个复杂的例子。

简单的例子是:一个连接成三角形的三相加热电路,其控温过程好像与天气有关,天气冷时温差较大。

怎么看这个问题?缺少经验的人首先想到的是温控器,认为调节参数有问题。那请问调节参数与天气有何关系。因而是不懂,那么怎么也不能解决问题。好像解决了,某一天气温突然变化,又不对了。上述问题首先应检查的是加热电路。结果一量有两个端子测量的电阻是另外两个端子的两倍。不懂的人搞不清楚了,好的?懂的人却笑着说问题找到了。你的判断如何?

难的问题更要懂,比如定型机左链变频器维修后,所有牵引电机都不动作了,这里你就要懂得牵引原理,以及指令的要求了。根据原理维修回系统。(你说换个变频器行不行,我又要说你不懂!在生产线上不同位置的变频器配置参数不同,设备不能运行,不一定是变频器的原因)

懂原理,需要时补充相应知识,应用其解决问题。这是工厂自动化设备维修人员的基本技术素质。

网友A:
结果一量有两个端子测量的电阻是另外两个端子的两倍?????

网友B:
按部就班!慢慢来。学习是要一个过程的。

网友C:
好一个  懂得与做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一量有两个端子测量的电阻是另外两个端子的两倍?????

是,一共三个端子1、2、3。1-3之间电阻是1-2之间电阻的两倍,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