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长时间过载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

楼主(2015-04-23):
电动机长时间过载,则电动机电流长时间超过额定值,将导致电动机绕组温度、轴温等指标上升超过正常允许值,导致电动机发热严重,严重的话会引起电动机毁坏。

电机长时间过载可能会引起以下后果:
1.电机过热,造成绕组绝缘降低,最终造成电机烧毁;
2.控制元件和线路长时间过载运行,会引起接触器和断路器的触点发热,寿命减少,严重时造成触点烧坏,电机缺相运行烧坏;
3.变频器控制的会使内部的功率元件处于满负荷,容易损坏;
4.长时间过载运行造成电机轴承发热,使用寿命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