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机器人之间的通讯错误

楼主(2015-04-23):
之前正处于正常的监视状态下,结果机器人一开枪,就出现这样一个画面。不知道为什么,求助大神,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是不是端口 被占用了

网友B(2016-01-10):
端口占用了,把占用的程序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C(2017-01-11):
地址设置出现问题,PLC——CPU的地址,PC的地址不能重复。

网友D:
明显的通讯端口被占用了,重新设置通讯端口再试吧!

网友E(2017-02-14):
串口是没法同时满足两个软件的通讯的。你step开监视,又想要机器人与其通讯。这肯定不行的。

网友F(2017-05-26):
通讯端口被占用了,重新设置通讯端口

网友G:
学习,学习,我们这边都是D-NE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