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个柱子的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5-04-23):
如图直接用380V接上UVW,电机启动的时候一点力都没有,如果用380V接T1 T2 T3电机会不会烧掉?还有就是启动的时候会不会力大一点?

网友A:
重复发帖  貌似有一个类似贴

网友B:
这是美国进口的电机?按照高压的接法就可以了,就分高压和低压两种,接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美国进口的电机?按照高压的接法就可以了,就分高压和低压两种,接高压

哪个是高压呢?现在图片的接法是U V W ,电机一点力都没有带动不了机器。T1 T2 T3可不可以接380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