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个柱子的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5-04-23):
如图直接用380V接上UVW,电机启动的时候一点力都没有,如果用380V接T1 T2 T3电机会不会烧掉?还有就是启动的时候会不会力大一点?

网友A:
照片上电机的实际接法跟铭牌的不同啊!,没有你那接法。从铭牌看是二种接法:一种是短路片接在上面3柱中柱和下柱连接接到电源;另一种接法是短路UVW,上柱和中柱短接,下柱接电源。

网友B:
应该是个改变极对数调速电机吧

网友C:
实际接法和铭牌上的不一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改变极对数调速电机吧

网友E:
双速电机吧

网友F(2015-05-25):
应该是双速电机带冷却风机吧!你接的像是冷却风机,电机怎会有力呢?

网友G:
应该是双速电机吧,不用在控制箱封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