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请教~~急~急!在线等

楼主(2015-04-23):
我这里有台艾默生的变频器0.75kw的带了一台380w的普通电机,今天突然出现启动后电机无法运转,用手盘一下就能转起来,在电机换项时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变频器无报警,手盘负载也很轻松,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A:
检查一下1、电动机本身问题2、变频器是否有输出?3、参数设置是否正确4、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B:
看看你变频器起动频率设置是否太小

楼主:
先谢谢~~我在去试试

网友C:
感觉电机可能有问题,先量下变频器是否有输出,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D:
感觉可能是电缆有问题,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