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调速原理?

楼主(2015-04-23):
一台马达,一个电位器,一个电容,实现马达调速,什么原理?是调节电流吗?

网友A:
通过调节电位器调节流过电机的电流,从而控制速度。

网友B:
电容是启动电机用的,和调速无关

楼主见过大吊扇吗?一个道理

网友C:
电容是用来启动电机的。电位器是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调节电位器调节流过电机的电流,从而控制速度。

是并联到电机上吗?

网友D:
你的插座上面的东西呢?

哪里去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通过调节电位器调节流过电机的电流,从而控制速度。

不可能直接调节电流!调节电路在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容是启动电机用的,和调速无关楼主见过大吊扇吗?一个道理

肯定不同,风扇单位调节不是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通过调节电位器调节流过...

可能是旁边的那个带底座的吧,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没了。。。。。。

网友F:
    这个是 电位器调速,类似电压高低调速 ,家里的风扇一样

网友E:
有吗?电位器接到主电路(220V交流),你敢操作吗?电位器一定是调节电子电路!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吗?电位器接到主电路(220V交流),你敢操作吗?电...

有个能就是旁边带底座的东西,他是什么却找不到了

网友G:
调节电压电流的吧那个电阻,电容不太清楚,楼上说是启动电机的,学习了。

网友H:
主角不见了

网友I:
你把调试器拔哪里去了?

网友J:
电容是启动用,那个底座上应该要有个调速器的,就是单相电机启动调试系统,很明显了。

网友K:
底插座上安插应该是个固态调速继电器不见踪影。原理与电扇无级调速器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