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器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15-04-23):
1.接线方向

防雷器安装,一定要注意输入端IN和输出端OUT,不要接反,否则,将严重影响防雷效果,甚至影响设备正常工作。防雷器的输入端是相对雷电波的传播方向而言,即馈线输入端,而输出端接被保护设备。

2.接线方式

接线方式有串联和并联两种,一般只有端子接线才用串联接法,其他都用并联接法,具体以厂家的说明为准。

3.地线接法

地线接地长度要尽量短,一端直接压接于防雷器的接线端,接地线接于独立接地网(与电器接地隔离)或与三相电源中的地线相接。

 4.安装位置

防雷器应装在室内。同时注意防雷器附没有易燃易爆物,比如油库(站)、气库(站)、炸药、火药、烟花等,防止电火花引起火灾。

5.断电操作

安装时必须断开电源,严禁带电操作,操作前必须用万能表测试各段母线或接线端是否完全断电,确定断电后再进行接线。

6.导轨安装

装在导轨上的防雷器,先将防雷器和空开卡在导轨上,将防雷器和空开靠紧后用固定卡子固定牢靠,装在屏内面板上的防雷器必须用螺丝将防雷器的四角固定牢靠,螺丝 口必须垫上垫子,注意防雷器和空开的正反方向,按照上进下出的规律。

7检查接线

检查接线出有没碰触在一起的,有碰触在一起的立即进行处理,以免造成设备短路等情况发生

8.设备维护

防雷器无需特别维护,只需定期检查其连接是否松动,工作状态指示灯是否正常。

当工作状态指示灯发绿光时,表示防雷器工作正常。发红光时,表示防雷器已有器件损坏,防雷效果变差,必须立即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