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软件中额外增加的DIO怎么改变地址

楼主(2015-04-23):
施耐德的somachine软件中,增加了2个DI DO,默认从IX6.0开始,怎么修改其地址啊,比如修改为IX2.0,大侠帮帮忙指点下。

网友A:
施耐德扩展默认是向后排列的,在配置界面把扩展的模块换位置就能变成不同的io,但是好像没法随意设置成2。0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