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报警不能消除

楼主(2015-04-23):
松下伺服驱动器,显示屏显示r__0,没有闪烁,但是plc上显示伺服报警,plc接的是伺服驱动器的alm+报警。请问为什么alm会一直输出报警呢?还不能清除报警?

网友A:
  这个我不会

网友B:
伺服可以设置报警是常开还是常闭,而PLC也可以通过程序判别常开还是常闭报警,需要一致。

网友C(2017-01-20):
松下伺服报警输出是常闭,无源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