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3伺服速度设定的问题

楼主(2015-04-23):
   我现在使用的是三菱的MR-J3A伺服驱动器。请问各位老师,在外部位置模式、输入完全相同的频率的脉冲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参数是可以调控正反转不同速度的??
    谢谢~

网友A:
好像没有,只能控制控制器的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