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 间接地址与循环控制

楼主(2015-04-24):
我现在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具体描述如下

我用PLC226控制九个电机启停,如F1-F9(比如Q0.0到Q1.0),其中4个的优先级为高,2个优先级为中,2个优先级为低,1个为备用

有2个辅助启停条件,K1,和K2,

每个风机有一个故障判断条件E1到E9,即Ex闭合时,Fx故障

PLC由STOP转为RUN后,高优先级启动,K1闭合时中优先级启动,K2闭合时低优先级启动,中优先级和低优先级启动后至少运行10s,K1和K2断开后相对应的中优先级和低优先级退出,

任何运行中的电机出现故障时,备用启动,任何两个电机启动时间隔2s,以减轻对电源的冲击

每隔1小时统计九个风机的分别运行时间,运行时间较少的优先级高,运行时间不清零,比如计算后的运行时间从少到多的顺序为F2,F6,F5,F1,F9,F7,F3,F8,F4,那么高优先级的为(F2,F6,F5,F1)中优先级的为(F9,F7,)低优先级的为(F3,F8)备用为(F4)

请先知者不吝赐教帮助,不胜感激,如有想帮助我的不清楚题干意思可以电话联系1_3_7_1_8_1_0_1_0_4_7,QQ908162054

网友A:
这个好像有点啰嗦,问下,电机级别是随机还是固定的。

网友B:
你的问题我可以帮助你回答,你能提供一下QQ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有点啰嗦,问下,电机级别是随机还是固定的。

根据运行时间 来确定优先级别

网友C(2018-09-03):
你的意思是想把原先工作时间短的优先启动,  那就给每个电机做累计时间记录,  然后把时间进行排序, 排序后对启动数量进行判断,  启动数量为1时只取出最短那个,启动数量为2时取出2,  具体实现的代码相对还是有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