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感器输出电压信号

楼主(2015-04-24):
为什么传感器电压信号输出,直接用万用表测量不到,接到PLC输入端,却可以检测到呢,是NPN型,西门子的PLC输入端1M接了24V+,再接传感器输出端就有电压信号了。

这是为什么呢,还是说,所有传感器都是这样的,直接测,测不到电压,需要接入PLC输入端,才可以?

网友A:
你好,你的问题我们这边有人可以帮助你回答,麻烦提供一下QQ号可以吗?

网友B:
一般传感器都是2或3条线,分别为24V, 0V ,信号。24v, 0V只是给传感器通电,而信号才是关键。你光直接测量是不行的,因为它没有形成回路。需要外接辅助电气元件来配搭传感器才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