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码器ID更改

楼主(2015-04-24):
三菱编码器怎么连驱动器写ID

网友A(2017-11-07):
要专用的工具,pc机运行软件,通过串口连接 id 修改工具,id修改工具连接 编码器。

网友B(2019-01-15):
引用 网友A:
要专用的工具,pc机运行软件,通过串口连接 id 修改...

什么软件呢?可以发一个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