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怎样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5-04-24):
在线的师傅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请教各位。

     我想买一套由PLC控制的步进电机配套设备,要怎样选型及设置和连接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和速度?(负荷2kg)

网友A:
用plc的高速脉冲输出到步进驱动器  步进驱动器 驱动电机   具体型号看你用什么 多大负载

网友B:
控制部分如楼上所说,选型的话看一下这个就行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f25ef2546933e5482c1b823a.html

网友C:
步进电机有脉冲+方向,PLC直接输出方向信号就行了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好像很笼统 .

网友E(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