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判断电机旋转方向

楼主(2015-04-24):
本人有一项目想使用西门子1200系列1415c CPU模块做控制器,驱动电机配1024编码器,现想用PLC来判断电机旋转方向,请大家提供帮助。

因系统为一实验设备,主轴上有大惯量飞轮负载和弹性联轴节,电机驱动主轴飞轮高速旋转后自由停车,再由制动器快速对主轴制动,在主轴即将完全停止瞬间,飞轮会因惯量和弹性联轴节的原因导致主轴回弹一两次,才完全停止,现想通过PLC检测电机旋转方向,从而知道主轴第一次到零点时间,提高测量精度,请大家想想办法。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器就可以实现了,还可以知道电机转了多少圈了。

楼主:
谢谢1楼的回答。

HSC好像只能测量脉冲数量,不能判断转向啊!

楼主:
我使用的是增量式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