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0P8模块有没有FX系列的DSZR寻原点功能?

楼主(2015-04-24):
如图这个模块我是不是应该把近点狗信号和零点信号接同一个传感器?(之前用FX的时候的回原点效果是:碰到原点上升沿,开始爬行速度,脱离原点即下降沿的时候,停止,原点搜寻完成)

那两个极限位接哪呢?接IO模块吗?

如果接IO模块,那我回原点的时候会(像FX中DSZR撞到极限后,会反向运动再找原点)吗?

网友A:
零点来自伺服接口,近点接机械侧的开关。通过参数可以设定为你想要的归零方式。

网友B:
你还是下一个手册看看吧,手册翻一遍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C(2015-07-22):
b8md点来自伺服接口,近点接机械侧的开关。通过参数可以设定为你想要的归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