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伺服ALRM一直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5-04-24):
1为什么我的台达伺服ALRM信号上电就有输出,就算我改了P2-22这个参数(常闭输出或者常开输出)都不行

网友A:
这个是报警输出信号,伺服正常时输出,异常时不输出。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所有的报警信号都应该设置为常闭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所有的报警信号都应该设置为常闭信号!

报警,保护信号

网友C:
你的是开机P2-15,P2-16,P2-17设定为左右极限等报警输入,你不使用是,把这个设定为0就好了!

楼主:
回复内容:但是他们提供了两个选择,常开或者常闭,我选择常开也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比较不正常了啊

网友D(2017-06-20):
一般伺服报警都是常闭信号。出于安全考虑

网友E(2018-12-22):
私服驱动器CN1口27针D05-接PLC端24G,28针D05+接X,你应该是把27接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