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MOV指令

楼主(2015-04-24):
各位前辈求教,三菱SMOV 指令一般用在什么场合,我只懂表面意思不懂精髓。求教谢了

网友A:
例如:你需要在PLC内存储一些数据,并且需要给这些数据一个名称以便于日后能辨识它,你可以给寄存器使用SMOV指令写入一串字符。

楼主:
多谢解答,如果我要给把数据传送到寄存器里我不是可以直接用MOV传送指令吗?为什么还要用SMOV指令呢?你说的我还是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