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能手动运行,不能plc控制运行

楼主(2015-04-24):
伺服电机手动可以运行,但是用plc控制时电机不动,plc有输出脉冲,使能信号打开的。请问会是什么问题呢?用的绝对位置控制指令,伺服驱动器参数是默认的,没设置过,是位置控制状态。请问是不是参数有问题?

网友A:
不知你的绝对位置控制什么意思,用脉冲控制应该是增量相对控制,手动可以控制说明电机的接线是正确的,问题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与PLC的引脚连线是否正确,电平极性是否匹配?

2、脉冲方式一般是符号+脉冲(一般作为出厂缺省)、正反串脉冲、正交脉冲,是否PLC输出与伺服设置相符?

3、“使能信号打开的”?手动一般可以从非使能状态进入试运行状态,正常运行需要使能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绝对位置控制什么意思,用脉冲控制应该是增量相对控制,手动可以控制说明电机的接线是正确的,问题出在以下几个方面:1、与PLC的引脚连线是否正确,电平极性是否匹配?2、脉冲方式一般是符号+脉冲(一般作为出厂缺省)、正反串脉冲、正交脉冲,是否PLC输出与伺服设置相符?3、“使能信号打开的”?手动一般可以从非使能状态进入试运行状态,正常运行需要使能有效。

最后经过验证,plc坏了!

网友B(2016-07-21):
驱动器脉冲输入形式参数设置一致

网友C(2016-12-06):
驱动器参数里有一个,绝对式编码器的设定,出厂的默认是增量式的,你要改为绝对式的编码器来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