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控制步进电机方向

楼主(2015-04-24):
  各位老师,我现在使用的是永宏PLC ,今天在用它控制步进电机过程中,在表格里我输入了电机的速度,和脉冲(在相对坐标下),我在手册上看到,在脉冲输入位置可以用寄存器代替,然后可以通过改变寄存器的值来改变脉冲的数量,如果给该缓存器输入负值,则可以使得电机反向转动,但是我在实践过程中,电机并没有反向转动,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在电机方向位置,我选择了空白位置)

网友A:
要输入的,不然正负数的脉冲都会朝一个方向转动,另外方向信号也要接到步进驱动器上,不然还是朝一个方向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