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启动电流过大

楼主(2015-04-25):
现有一台离心风机,电机为315KW,380V,额定电流559A,用软启动的方式启动,断路器630A,软启动器355的。在调试的时候发生以下情况:

在进口风门只开5%的情况下,启动电流达到3000多A,后逐步降到2000多A,持续约20秒后切换到旁路,电流又从3000A到2000多A,约10秒后断路器跳闸。

在进风口全部打开的时候依然出现上述情况。

请问应如何更改才能让电机顺利启动?需要更改电路元件还是更改启动时的入口、出口风门?

网友A:
20秒时间太短,大风机要在70秒左右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秒时间太短,大风机要在70秒左右为宜

可是在持续过电流的条件下,断路器的脱扣时间只有30秒啊

网友B:
315KW的风机,电流559A,不要选630A的空开,最少也要800A的,还要是高分断的,可以正定电流,不然躲不过启动时间内的峰值,可能你太相信产品的质量了,我们这里280KW的电机用630型630A的空开都不行,最好改为800型的630A才能启动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5KW的风机,电流559A,不要选630A的空开,...

通过断路器的电流一直在2200A以上,这样持续了将近30秒,断路器跳闸。如果选1000A的断路器,就怕失去了对电机的保护能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15KW的风机,电流559A,不要选630A的空开,...

网友D:
风门必须全关,软启启动电流应该控制到额定电流的3倍。20秒启动这种离心风机太短了,冲击太大。

网友E:
上面的楼主都已经谈到了,必须这样电机才能正常开启。

网友F:
误区:断路器不是保护电机过载的。选大一级吧。

软起设置什么方式?恒流启动还是电流斜坡......?用软起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启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