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和仪表通讯问题

楼主(2015-04-25):
用力控和第三方的电能仪表通讯,对方是MODBUS RTU,根据仪表厂家的要求设置后,力控无论如何读不出,但是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和仪表连接,并且返回的数据正确。不知何故。  仪表是9600,8位,无校验,2位停止位。

楼主:
比如我要读12、13,一次侧有功电能参数,MODBUS地址应该为400013,在力控软件里设置方式如下,不知对不对,

网友A:
可以打400-898-8181电话问问力控的技术支持

网友B:
数据类型有没有选正确

网友B:
12  13  14  15 都试一下

网友C(2015-12-07):
你读出来的值是多少?实际值又是多少?EP、EQ、P、Q各为多少?截个图看看,估计地址错了

网友D(2016-02-01):
朋友,通信最好一位停止位。另外字节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这个要设置

网友E(2016-03-11):
力控设置 这么复杂的

看下读的地址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