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这个程序对不对(FX1N控制温度)

楼主(2015-04-25):
因为fx1n不能讲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  所以用了fx1n 2ad

网友:
缺少自整定,不然程序可能不会运行。参考编程手册例程吧!

网友A:
缺少自整定,参考手册吧!

网友B(2015-07-22):
点来自伺服接口,近点接机械侧的开关。通过参数可以设定为你想要的归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