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数据表设置

楼主(2015-04-25):
   采用FP-XH-C60T来控制5个轴的运动,若将位置控制模式设置为“数据表设置模式”并在PLC中调用“Configurator PMX”中的数据表。

   但是想每次指定不同的移动量,即将数据表中的数据由DT点赋值过去,请问该如何处理?

   第一次用松下,请多指教

网友A:
385号指令写入对应的地址即可

网友B:
看一下相关的文档,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C(2018-04-22):
我也是来学习的,请多关注

网友D(2018-08-27):
引用 网友A:
385号指令写入对应的地址即可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E:
对应的地址写进去就行

网友F(2019-03-01):
楼主有相关程序让我学习一下吗